[求助] cadence仿真出错,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5-25):
RT !在仿真的时候提示上面的那个,请问是我NMOS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have to assign proper model files than this error will be eliminated

网友:
没有设置仿真模型,SETUP-->Models,选择你PDK中model文件夹->spectre模型
学习CADENCE推荐参考 何乐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网友:
没有加库。。SETUP-->Models library那个。。然后选择一个scs后缀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