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设计器设计出的东西跟仿真的不准

楼主(2014-05-26):
最近设计一个一个电路图  用的 是ADS的设计向导设计的mstub 但是跟仿真的不准
我设计的是5G的但是实际上得到的确实4.5G 请问这是为什么?
为何最低点不是5G  难道ADS设计器有问题

楼主:
图中的两个传输线都是特征阻抗为50欧姆的传输线

网友:
你设计的这个电路功能是什么?你调整扇形线的角度试试

网友:
扇形的角度和半径都可以调整看看

楼主: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偏置电路上的RFC,调整可以,但是这个东东是直接用ADS的设计向导设计的,我设计的中心频率为5G,为何仿真出来确实4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计导向本来就是一个大概的设计思路而已。ADS导向都能解决问题还要设计人员干什么?
原理图仿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关键还是要以版图的仿真结果为主要参考。如果频率较高,最好再做电磁仿真,结果相对比较靠谱。如果频率不高ADS的版图仿真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T节点也没有反映啊

网友(2018-09-03):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