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延时语句的可综合问题

楼主(2014-05-26):
求助各位, 对于这样的延时语句,可以综合成电路么?如 assign #5  a= b;或者always模块里的延时。
如果可以,#5综合出来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电路形式?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延时电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方法实现?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不能综合

网友:
加这个东西是为了仿真的时候方便看波形

网友:
想要综合出延迟只有用D触发器打节拍了,延时语句不能综合

网友:
需要delay就调stdcell的module,那种延迟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