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调低UVLO的温度漂移

楼主(2014-05-26):
UVLO电路如图,温度漂移比较大,请问该怎么调节啊?

uvlo

uvlo

网友:
UVLO怎么解释。

网友:
under low voltage lock

vcc < UVLO_on  will lock  ..like PWM IC , gate will OFF
when VCC > UVLO on

for ac/dc pwm
uvlo on => 16~17v
uvlo_off = 9~10v

因為 gate 有 gate limit 11~15v .  如果 vcc < 10v
mos  Vgate < 10v , mos 會導通不夠好
一般都不會讓 vcc 低於 10v .
一般 VCC  light load  17~18v
  heavy load   15~16v

另外 一般 要準都得使用 bandgap .. 否則何須 bandgap ?
有些 uvlo 使用 diode breakdown  會變化很大
一般 業界是不使用這類 ..

网友:
有vthn在,很难搞啊。
要么纯粹用电阻分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der voltage locked out欠压锁定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指导,我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回答的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