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与ICC的时序分析

楼主(2014-05-26):
为什么对于同一个设计的同一条路径,都在worst工作条件下,一个存储器的某个数据输入端口的setup时间会不同在这两个软件中。
然后相同的cell,比如某个buffer,在这两个软件中的延时信息也有轻微差距

网友:
会和精度设置有关吗?本人对此并不了解。

网友:
extraction engine difference -> cap difference -> transition and load difference -> delay difference

crosstalk calculation difference -> delay dif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那为什么会出现setup时间的不同啊???

网友:
setup时间 is function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clock in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原来setup是跟clock的翻转时间计算出来的,而不是在lib或者db里面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