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KILL中怎么把数字变成字符?

楼主(2014-05-26):
用这个inTOchar后数字1变为了\001这种,\001变成list() ,再用append 就不能用了,我要的是字符1这种。怎么得到呢。for(i 1 Numb
charNum=atoi(car(listIntNum))
listIntNums=parseString(num "")
charOne=nth(charNum  listIntNums)
charOne=atoi(charOne)
;charOne=intToChar(charOne)
charNum=append(charNum list(charOne))
listIntNum=cdr(listIntNum)
)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不用这样做了,找到了用数组完成了
  num=listToVector(numlistIntNum=parseString(intNum "")
Numb=length(listIntNum)
for(i 1 Numb

println(num)  )

网友(2014-07-18):
u can refer as follow:

a=1 ; int
b=sprintf(nil "%n" a) ; string
printf("b=%s\n" b)
then you can get the string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