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如何控制尽量少使用LVT器件

楼主(2014-05-26):
如题,我再综合时,同时使用了LVT、RVT和HVT器件,但从综合结果看,部分路径延时很小,但也是用了LVT的器件,
各位大侠提供一下解决方案吧,

网友: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  不过作用不大, 你可以完全禁用lvt啊,
后端会去处理vt比例的

楼主:
谢谢版主:
如果我禁用LVT,有一些关键路径时序的确不能满足要求。
这种情况要后端来解决吧?

网友:
后端能解决也是在一定范围的,违背过大后端怎么也不可能解决,如果频率上不去,该使用lvt的地方还是要使用的。

网友:
前端综合禁用LVT, 让后端去用,这样比例会少些。后端优化时,把关键路径设到一两个group path里面,加大权重place,最后换LVT去fix timing
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关键路径,代码有没有优化空间,可不可以加拍
能在前面解决的就不要放到后面去,越到后面,手段越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分析了一下,部分路径的确没有优化空间了。但是只要我在综合时约束其可以使用LVT器件,这条路径就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 您好, 问一个新手级的问题, 对于 HVT, RVT  的swap , 这个在前端做好, 还是留给后端去处理?

对于前端, 我只要 set-leakgae-optimization true  就使能了这个 HVT, RVT 替换功能呢?

网友:
这个flow各个公司都有争议,  synopsys的官方trial 表明,用
combo flow(即lvt+hvt+svt) 可以得到最后的hvt比例较高,pr后,

不过也是官方测试数据, 和具体case也有关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就是均衡timing vs leakage power ,

vt比例只是secondary target,timing满足了,适当看下就行,很难量化的指标,

楼主:
貌似综合工具在cell的选择上不是很优,我禁用LVT cell,部分关键路径的时序仅违背了0.2ns,且仅有10几条path。但如果我不禁用LVT cell,关键路径时序是过了,但大部分cell全部使用LVT的。
与后端的兄弟讨论了一下,决定在后端采用脚本约束

网友C(2019-11-06):
如果反过来呢,我希望工具综合的时候用lvt去优化时序,但它就是死活不用,lvt的比例只有1%,很多critical path上面还是用的svt,怎么让他多用点lvt呢

网友(2022-12-0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除了设置dont_use_cell属性,能不能让工具用多一点某一种stdcell,毕竟时序差的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综合工具在cell的选择上不是很优,我禁用LVT cell,部分关键路径的时序仅违背了0.2ns,且仅有10几条pat ...

请教下,后端采用脚本约束的意思是?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C:
如果反过来呢,我希望工具综合的时候用lvt去优化时序,但它就是死活不用,lvt的比例只有1%,很多critical p ...

这你把约束加紧一点就可以了,周期增设一个margin,或者增大uncertainty,让他过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