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模型问题

楼主(2014-05-26):
大家好,
      目前的在设计一款产品,FPGA作为中央处理的关键单元,外围连接了很多芯片。目前只有ddr3有仿真模型,其他的芯片都没有仿真模型,比如sensor和USB控制器等。因此打算把部门的仿真模型库逐步建立起来,在仿真阶段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问问大家,都是用什么语言写仿真模型的。我们现在用的verilog作为设计语言。

网友:
仿真模型我也是用Verilog写,verilog建模能力比较强,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规模不大不难写的话就verilog写,以后debug方便。
复杂的话可以考虑用system verilog写。但system verilog里的动态数据是不能保存成波形的,以后debug没那么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醒,暂时定下来用verilog建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