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nput delay 设置

楼主(2014-05-26):
坛子里关于input delay讨论很多次了!
最近作了一个项目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 [get_ports xxx]
set_input_delay -min 0 -clock clk [get_ports xxx]

导致修hold时插入了大量的buffer,利用率暴增,面积翻倍,功耗翻倍
修改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 [get_ports xxx]
set_input_delay -min 1 -clock clk [get_ports xxx]
最终利用率回归正常,
但是designer 坚持第一种设置!

网友:
in2reg hold可以不完全修完吧, 再说你cts完了 clock latency adjustment 到io了没,
io clock要反标一个latency的,否则是瞎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关键是designer不同意加min delay
刚才试了set_input_delay -source_lantency_included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