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in位置设置求教!

楼主(2014-05-26):
兄台我属于菜鸟级的ICC,我想知道在pin约束文件里怎样处理总行形式的pin,我将总线写成如下,data[*]  ,然后source之后出来,pin都叠在一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
icc没法这么干,只能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 xxx[0]   一个一个写,

楼主:
谢谢了,我最后也是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写。

网友:
用个for loop可以吧?ICC 用tcl格式的命令所以for loop还蛮简单的,要是很多pin可以省事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