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表面漏电

楼主(2014-05-26):
如何去评估一个工艺的表面漏电情况. 具体看工艺文件中的哪个参数呢?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表面漏电"是什么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栅氧化层的隧穿效应导致的漏电。理论上这种漏电只在短沟的工艺中(65nm以下)需要评估。可是老师仍然让我去评估,我用.35的工艺。所以不太清楚去看哪些参数。

网友:
漏电不看电流看什么?
不过0.35的工艺栅氧应该测不出漏电吧,除非做一个巨大无比的g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去评估工艺的时候,若想评估一下表面漏电,是看工艺文件里的哪个参数。

网友:
0.35的工艺多半没写那些参数。你说的工艺文件理解为model card是否既贴切也好用?
起码中芯国际的gate电流参数在0.18中没有,从0.13开始有了,也就说明在提0.13um device参数的时候开始测到可觉察的漏电。
用这个model给一个较大的管子面积和想要的电压偏置仿一下直流工作点,漏电马上就出来了。65nm工艺一般在1nA/um2左右。

网友(2014-07-04):
0.35um工艺节点在一些特别工艺中也可能存在GOX漏电的问题,比如trench gate工艺的纵向器件,trench顶部易出现GOX过刻的问题,导致GOX漏电严重。通常看IGSS的可靠性评价以及其他关于GOX退化的评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亲,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