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一个ROM和调用ROM的IP核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5-26):
自己写的意思就是像这样: case                                   case
                                    .......
写成查找表一样的组合逻辑。
不知道和先调用ROM的IP核,然后通过文件初始化数据有什么区别?

网友:
IP核肯定调用的rom,至于你自己写看你怎么实现了,也许你用的flipflop,或者你用rf,或者rom,谁知道你怎么存储你的查找表,不过一般自己写查找表也会用rom。FPGA的话看工具把你综合成ROM还是LUT,这也还是看你怎么写的。。。

网友:
赞成楼上看法!自己写,要遵循一定的编程风格,才能被综合成R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成case一般都只是组合逻辑,如果case的组合多的话肯定面积大,而且时序可能不满足,如果case的组合少写成case还是划算的。对于大量的查表一定要用ROM来写,这样才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照下面的规则写的,但是没有综合出ROM,是不是哪里写得不对?
   input RD;input [7:0]ADDR;
output [7:0] BINARY;
reg [7:0] BINARY;

always@(RD,ADDR)begin

if(RD==1)begin

case(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