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新书:模拟CMOS电路设计折中和优化的某些问题

楼主(2014-05-26):
是学习gm/ID时候,接触这本书的。  书中关于gm/ID定义了一个新的概念--反型系数。发帖是想问下各位学习过这本书的前辈,怎么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对设计电路有没有具体的帮助?
  发现里面涉及到的概念很多,看得有点烦躁。

网友(2017-09-25):
反型系数其实和Vod是同样的原理,都是用来表征晶体管工作状态的一个参数。有些书上面不提反型系数,只计算Vod的大小,目的在于更好的进行公式的计算,来设计管子的WL。你提的这本书更注重于原理,希望你能够取其精髓

网友(2022-12-06):
反型系数

https://bbs.eetop.cn/thread-620806-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363359-1-1.html
当IC大于10,一般认为是强反型,小于0.1为弱反型,一般让放大器的输入管工作在弱反型,可以增大增益。具体可以找几篇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