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牛人解答一下UVM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各位大拿:

请教一下!

在TB中对于interface的操作采用assign_vif函数就能实现TB各个Driver和DUT的连接,同样在top也可以通过uvm_config_db来做这件事。

现在问题是,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求大牛解答!

Thanks!

网友:
如果结构有变动,后者只需要很少甚至不用修改仍能正常工作,重用性和易用性都很好

网友(2014-07-22):
感觉 assign_vi 是从 OVM 沿用过来的。

应该说 uvm_config_db 是更Unify的一种方式 来做 Interface 的 connection。

assign_vi Internali 也可以条用 uvm_config_db ,这样就没什么区别。
也可以用,cl_inst.vif = this.vif.

感觉上,都可以实现 connection 的功能,具体 看 DV Engineer 的使用习惯。

网友(2014-09-30):
   还没有用过assign_vif这个函数。那么这两种方式哪一种用的比较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