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IR-Dop和动态IR-Dro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26):
产生的原因和分析时的输入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静态简单,动态复杂,
有空就做动态,否则做静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和动态IR-Drop最大点分别在哪里

网友:
1.我认为动态的最大点可以根据verilog文件,通过eps profiler分析出activity出现在那个时间段,然后仿真这个时间段的功耗后再做动态的IR-drop就可以了。
2.静态最大点没有想明白,这是个好问题!
3.在看eps的UG时,讲到静态功耗分析时,为什么也要指定时钟频率和activity等参数呢?静态功耗不是指在电路不工作时的功耗吗,这样的话应该只有漏电功耗的问题啊。谁能给说说!set_power_analysis_mode -method static -corner max -off_pg_nets VDDau
-create_binary_db true -write_static_currents true
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 -input_activity 0.2 -period 10.0 -
seq_activity 0.1
read_activity_file -format tcf design.tcf
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 -global_activity 0.0 -hier top/block
set_switching_activity -activity 0 -net reset
set_dc_sources {VDD VDD1} -power -voltage 1.2
set_power -cell BUFX2MTL 0.010w

网友:
我用VCD文件进行分析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动态功耗要用VCD文件,而且会很清楚看到clock翻转情况!

网友:
补充一点点:
如果用Redhawk做Dynamic分析的话,除了VCD 以外,还需要
  1.APL (对每个Cell信号的动态变化的定义)
   2.Timing Window file (Slew和Window)
  3.外部的RLC信息
还有静态动态都需要的 LEF/DEF , .lib , SPEF , IODEF, Redhawk Tech 等
  另外设置(.gsr file ) 上有差别,可以通过查手册知道。

网友(2015-08-05):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用VCD文件分析功耗时,EPS这一步的脚本是怎样的?

网友(2016-04-15):
同问一下,EPS里面的static power analysis,这个静态指的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也要activity ?

网友(2016-06-06):
还是不明白动态和静态的差别,但是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
静态IR分析时平均压降分析,动态IR分析时瞬态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为什么我用redhawk分析出来的功耗是一样的呢?瞬态和平均应该是不一样的才对吧。有点晕!

网友:
功耗是一样的,静态和瞬态是指IR drop。

网友(2016-08-19):
请问用Redhawk做静态分析时---IR-drop等,如果是全定制芯片,也需要提供lef,def,lib文件吗?不是SOC芯片

网友:
一个形象理解是:静态就是用万用表量的值,动态就是用示波器看的尖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新手,使用redhawk时,静态分析都没跑出来,功耗和电压降都是零,知道肯定是设置的有问题,我的项目是全定制的小芯片,没有现成的lef,def和lib文件,需要产生这些文件吗,看手册说静态分析时不需要提供,请您给予指教。   另外跑gdsmmx时生成.def文件里component项里总是**_APACHECELL,试着在配置文件中关键字设为0,但结果还是一样,没起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谁能提供个小例子呢,有各种配置文件也行

网友:
If you see the current from digital circuits it's always a spike. If you take the average it is called static IR drop. However static IR drop is only an estimate and you will need to have a current waveform (vectors of inputs) to actually run the dynamic IR drop.

网友(2016-10-10):
回复 网友E:

    你没有def,针对于全定制的芯片,那么应该是用Totem这个工具去做IR/EM分析吧?RedHawk主要是针对数字SOC做IR/EM分析

网友(2017-06-28):
static ir_drop 原理是什么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