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如何验证DDR3与FPGA是否正确连线?

楼主(2014-05-26):
是这样的:准备做一个板子,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芯片,外接一个DDR3——MT41J64M16,想先通过仿真验证一下我现在的fpga与DDR3之间的接线是否正确,老师让我在ISE里面创建一个DDR3的核,然后在这个核的文件夹下找到生成的example_design和user_design。。。(之后的步骤没听清楚) 现在的情况是:DDR3的核创建好了,也找到了上述的两个文件夹,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下去,求大神们指导,感激不尽!

楼主:
求解求解

网友:
在example design中有一个par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creat_ise.bat的批处理文件,运行这个批处理文件,就会在par文件中建立一个ise的工程。
打开建立好的ise工程,可以看到顶层文件是example_top.v。
这个工程是专门用来测试ddr3的,如果你想要测试连通性,需要再example_top.v中Cx_px_DATA_MODE改为4‘b0101或者4'b0110,即使用walking0或者walking1的方式测试。

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UG416 "MIG Example Design with Traffic Generator"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啦~  这是我运行create_ise.bat后的所有文件列表,发现里面没有ISE的工程文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双击create_ise.bat后 cmd窗口一闪而过,不知道算不算运行成功? 3L}NZN5(5P8PC8L[IM%_29V.jpg

网友:
1.打开命令行
2.cd到bat的目录
3.在命令行下运行 bat
4.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bat运行失败
5.很有可能是你没有ise的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运行后的ISE工程文件生成在了上上一级文件夹下 嘿嘿  多谢多谢~  应该就是这个吧

网友:
你最好上美光的网站下载一个模型,然后测验证一下。那个靠谱点。

网友(2015-10-10):
回复 网友A:

   ddr3,初始化的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仿真能拉高,下到板子上就一直为低,请问可能是啥问题。或者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r3,初始化的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仿真能拉高,下到板子上就一直为低,请问可能是啥问题。或者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

网友:
ddr3 挺高端的

网友(2016-08-2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如何验证DDR3与FPGA是否正确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