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刚接触altera请教个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4-05-26):
之前都是用xilinx ,刚接触altera请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编译流程是:

1 run quartus,生成sof文件
2 run eclipse,生成elf文件
3 在eclipse下,用nois II / quartus programmer加载sof到FPGA

请问是这个顺序不?

然后 bsp是个映射文件夹,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么?

楼主:
Nios 工程run的时候报错: lauching XXX.elf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楼主:
Nios 工程run的时候报错: lauching XXX.elf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教  eclipse提示  unresolved inclusion  system  怎么办?

代码里添加#include "system.h"

网友:
i just dont get ur question clearly can u elaborate and would try to hel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谢谢回复,暂时木有问题了,就是昨天对编译的流程不是很熟悉,导致很多莫名其名的问题,重新编译,一点点百度,就解决了。
等我再遇到问题,估计就说得清楚了,呵呵

网友(2015-05-19):
我也出现Unresolved inclusion: "system.h"这个问题 一直解决不了 怎么弄 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