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参考源——瞬态仿真分析

楼主(2014-05-26):
上图所示为一个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模块,电阻R1的左边连接的是共模电压0V,

一、当给电源VDDVSS给固定电压时,输出电压:

二、为了仿真实际电路工的工作情况,给电源电压一个上升过程

即电源电压VDD0V上升到5V,上升时间为10us

电源电压VSS0V下降到-5V,下降时间为10us

但是这是输出电压VRP就变得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

在线等待你的答复,谢谢了

网友:
没图,另外,你的VSS为什么要从0下降到-5V,双电源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将图片补上了,本设计中采用了双电源电压!
(实际芯片在测试时,电源电压不会一直固定,存在一个上升过程,所以想在设计时考虑)

网友:
1、输入端的参考地是什么?-5V?
2、环路稳定性分析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为共模电平 0V ,环路稳定,相位裕度大于70deg! 你们之前怎么考虑双电源电路的上电问题!

网友(2021-01-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为共模电平 0V ,环路稳定,相位裕度大于70deg! 你们之前怎么考虑双电源电路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