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527

楼主(2014-05-27):
Q16. What is signal integrity? How it affects Timing?

网友:
IR drop,EM,crosstalk,ground bounce这些都是SI的问题
IR drop变大的话,延迟也会变大,假如IR过大的话,flip flop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若是还能工作,低于标准的VDD的话,那么transition将变大,响应速度变慢。在时钟路径上产生IR drop会带来hold violation,而在数据路径则会带来setup vialotion。
而crosstalk则是通过电容耦合带来setup或者hold的问题
EM的话跟IR drop类似,对于某个工艺的金属层,有特定的最大电流密度,过大的电流会造成金属断裂或者会顺着迁移方向短路到其他线路。
ground bounce的话我认为是由于地反弹导致VDD与VSS之间的差的变化,影响对信号阈值的判断,从而影响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