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点系统的噪声分析

楼主(2014-05-27):
对于一个双极点系统,那么他的热噪声怎么分析?它的传输函数为双极点,求模平方后积分很难算,有没有简单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算biquad的噪声吧,如果是符号计算的话用matlab int函数就可以,数字则用quad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天大的?

楼主:
回复 2# plz762127 如何用matlab求1./(ax.^4+bx.^2+c)的积分,积分区间为0,inf

a b c 为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ingle pole 1st order system analysis就夠了 2 pole 分析也是可以 也可以用數值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要分析一个开关电容电路的噪声,并且要求数学分析准确,随后要建仿真模型,就碰到了有两个极点的,并且还有一个零点,要是只有两个极点,我可以等效为一个极点,要是有零点怎么办嗯?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Matlab數值積分 數值積分就夠了 不需要積分到無窮大 工程分析不需要很準 抓90%就夠了   你可以拆解二階方程式為一階之組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不是科學 常常沒有close form 工程精確度只要足夠即可 也就是工程是在找最好的近似    對於您的問題我建議直接用數值積分解決 積分範圍不需要到無窮大 您可以用Matlab建一張圖表 您會看到積分範圍逐漸逼近一個數值 也就是逐漸saturate 那就夠了 這個是小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是課本內容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by David A. Johns, Ken Martin 第四章 1/f noise tangent principle 就可以解

网友:
....楼主也是天大 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1/f noise tangent principle 就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