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dft做ieee 1500,生成的netlist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14-05-27):
我的script中关于ieee 1500的部分: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WSI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WRCK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WRSTN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CaptureWR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ShiftWR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UpdateWR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  SelectWIR
create_port -direction out WSO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WSI -port WSI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WSO -port WSO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WRSTN -port WRSTN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CaptureWR -port CaptureWR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ShiftWR -port ShiftWR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UpdateWR -port UpdateWR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SelectWIR -port SelectWIR
set_dft_signal -test_mode all -type WRCK -port WRCK

set_scan_path TMCDR -class ieee_1500 -view spec -test_mode all -exact_length 10

set_scan_configuration -wrapper enable -ieee_1500 enable

按上面生成的netlist里面,dft给加了个controller,如下:
boston_clock_Test_Controller_1500 boston_clock_Test_Controller_1500_inst (
        .WSI(WSI), .WRSTN(WRSTN), .WRCK(WRCK), .CaptureWR(CaptureWR),
        .ShiftWR(ShiftWR), .UpdateWR(UpdateWR), .SelectWIR(SelectWIR), .WSO(
        WSO), .WIR({n375, n374}) );

这个controller只有WIR的n375和n374是接到wrapper的wrp_if和wrp_of,其他pin都是直接input,output,并没有接core里面的其他东西
这和我理解的有点不一样
WSI和WSO是不是应该接到wrapper或者core的scanchain的tdi和tdo?或者是外接到jtag的TDI和TDO?

网友(2014-12-30):
请问楼主,我在做ieee1500时输入set_scan_configuration -wrapper enable -ieee_1500 enable时提示了error:unknown option “-ieee_1500”,怎么样才能让工具支持1500标准呢?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