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IP的bounding box 与 pr boundar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27):
ICC中不规则形状的IP出现bounding box与pr boundary不一致的情况,请问分别对pr有什么影响?多谢!

网友:
一般是一样的, 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的GDS stream in到Milkyway之后发现工具取了最大的边框作为它的boundary,所以删了重画了不规则的boundary。
    产生的fram link到ICC后发现,它的bounding box是不规则的(默认看到的),但是看pr boundary还是取了最大的边框。
    不过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本来担心会影响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