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方法

楼主(2014-05-27):
我现在在做一个关于延迟锁相环的jitter仿真测试,但是对于原理图该怎么设置port,以及pss和pnoise怎么设置不是很明白,希望某位大侠可以慷慨解囊。。。cadence的帮助文档我也看了,论坛里的帖子页看了不少,但是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你可以先自己试试,然后具体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先谢谢你的回复,刚接触jitter的pss+pnoise的方针,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指点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我的原理图和pss以及pnoise的仿真在上面,希望指出我的错误
结果在ADE的仿真器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迟单元的仿真

网友A:
pss中sideband设置高点,否则pnoise中sideband再高也分析不到
pnoise里tstab可以设置一下,帮助收敛(通过tran仿真确定电路进入稳态的时间)
pnoise jitter里的k与ber根据应用进行设置

楼主:
1.pnoise仿真是不是模仿器件本身的噪声的?
2.我电路图上有什么明显错误吗?
3.我得到rms和票p2pjitter有意义吗?
4.对于你说的两个sideband我不是很理解
5.对于仿真plljitter,是不是应该先把各个模块的相噪曲线仿出来,乘以相噪传递函数,噪声能量想加积分得到jitter?这个过程是不是必须用到建模的方法?
,请教

网友(2015-04-21):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学学

网友(2016-03-22):
帮顶!!!同是DLL这块,请问你最后实现DLL的抖动仿真测试了吗?

网友(2017-05-08):
小鹿同学!

网友(2017-07-15):
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B(2019-04-10):
等我做了这个模块,我搞个step by step的教程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B:
等我做了这个模块,我搞个step by step的教程

期待你的教程,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B:
等我做了这个模块,我搞个step by step的教程

大佬,求教程呀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A:
pss中sideband设置高点,否则pnoise中sideband再高也分析不到
pnoise里tstab可以设置一下,帮助收敛(通过t ...

请问下tstab这个时间是要怎么确定的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tran仿真确定

网友C(2023-02-22):
https://blog.eetop.cn/home.php?m ... orward=1&id=6952044
这是我用hb/hbnoise仿真振荡器相位噪声的笔记,根据Cadence的手册做的,jitter在手册里面也有,你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2023-09-30):
引用 网友B:
等我做了这个模块,我搞个step by step的教程

  请问现在有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下您现在清楚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eetop.cn/home.php?m ... orward=1&id=6952044
这是我用hb/hbnoise仿真振荡器相位噪声的笔记 ...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