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稳定性的判断

楼主(2014-05-27):
本人在学习环路稳定性时,有一点想不明白
1.对于一个负反馈环路,在分析其稳定性时,是不是只需要求出环路的开环传输函数,根据开环传输函数的幅频和相频曲线得到相位裕度,从而判断稳定性;那么它的闭环传输函数的特性在环路稳定性分析时就不需要考虑了吗?毕竟开环传输函数与闭环传输函数的零极点位置不太一样
2.还有一般说环路的带宽是指开环传输函数的带宽还是闭环传输函数的带宽??

网友:
1对于一个系统,确定了他的开环特性就确定了他的闭环特性。2开环的0dB带宽就是闭环的-3dB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指的闭环传输函数假设是G(S)/1+βG(S),那么开环传输函数是G(S)还是βG(S)???

网友:
open-loop gain       : G(s)  开环增益
loop gain                : βG(s) 环路增益
closed loop gain     : G(s)/[1+βG(s)]  闭环增益

网友:
可以看看Tim Green的《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第一部分

其实可以根据G(s)开环增益曲线和β的曲线,求得环路增益βG(s) 的曲线,根据βG(s) 曲线在UGF处的闭合速度,可以判定闭环的稳定性。如果闭合速度为20dB/decade,这闭环稳定,如果闭合速度为40dB/decade或者更高,则闭环不稳定。

其实关键就是理解如何通过G(s)和β画出βG(s) 的曲线。

网友B:
如果β是一个常数,不对βG(s) 曲线贡献零极点,则βG(s) 的零极点都是由G(s) 决定的。

一般的,β<=1,根据画出的βG(s)曲线可以看出,β=1时,βG(s)的UGF频率最大,与G(s)的曲线重合,此时的稳定性是所有β<=1的范围内最差的。
所以,在β不贡献零极点的情况下,G(s) 开环传输函数的稳定性够了,那么βG(s)闭环就会更稳定。

但是,当β贡献零极点的情况,就得实际画βG(s)曲线,进行闭合速度的分析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我写的附件,有解释。

环路分析

网友:
其实整个思路就是通过研究开环特性来预测闭环特性,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好了!

网友:
推荐你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Design with Operational Amplifiers an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里面有详细说明如何用环路增益曲线预测闭环特性的

网友:
环路(开环)传输函数的相位裕度当然最好60度以上可以使整个闭环稳定,要具体保证环路的稳定可以去仿真闭环传输函数的交流频率响应特性,观察闭环幅频响应,可以发现其3db带宽就是开环的单位增益带宽,当然闭环得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此时观察闭环3db带宽处是否有过冲,若比较平躺,则环路稳定

网友(2014-10-08):
谢谢,应该会很用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C:

   写的不错,顶一个,多谢

网友(2014-12-14):
所谓的稳定性其实指的是闭环稳定性,开环相位裕度不够,闭环可以稳定的很好,特别是对反馈系数小于1的情况。
但是设计的时候毕竟是从运放开始的,所以要从开环来预测。对于若反馈,不是很好预测。。呵呵

网友:
6L终结此贴,其他不用看了。

网友(2015-07-05):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5-10-14):
回复 网友C:

Thanks!

网友(2017-09-04):
闭环整体来看,就不care它的stb。 因为把闭环看成整体后,本身是没有loop back啊

网友(2018-03-30):
闭环传输函数的特性在环路稳定性分析时就需要考虑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very good!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B:
如果β是一个常数,不对βG(s) 曲线贡献零极点,则βG(s) 的零极点都是由G(s) 决定的。

一般的,β ...

开环A是不考虑任何环路造成的负载么?
反馈系数就单纯推出来,用cadence画出来么?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载看看

网友(2023-06-15):
6楼说到点上了,说得正确!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B:
如果β是一个常数,不对βG(s) 曲线贡献零极点,则βG(s) 的零极点都是由G(s) 决定的。

一般的,β ...

学习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