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背靠背的二极管的用途back to back diode

楼主(2014-05-27):
背靠背二极管的作用,击穿稳压?以及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到背靠背的二极管,正负高压都会出现的情况? 如果只有一种高压,那普通的齐纳管就可以了?

目前碰到的是5V mos接成的diode管的背靠背结构

网友:
堵截型ESD

网友:
用着不同power domain之间的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觉得ESD的说法很有道理,因为普通5Vmos 的D,S击穿电压要到9,10V了,不像是钳位的作用,但是你说的堵截型ESD在模拟版图艺术书上没看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多个不同电位的电源之间会用到这种结构咯?电路中的确就是这种情况,一个是5V电源,另外一个是charge pump产生的并利用NPN齐纳二极管+diode NPN二极管钳位得到的电源,大约在6.8+0.4V左右
  但是我还是觉得击穿不了啊,跟断路没区别?

网友B:
   ESD的时候不就击穿了吗随便翻一翻ESD的书,打ESD的时候,会任何两个pin之间打,就假设是你说的这两个power之间打ESD,如果没有back to back diode,那么就没有ESD通路,过不了ESD
不进是power,还有不同power domain的ground,比如AVSS, DVSS

网友(2016-08-17):
原来如此..

网友(2022-04-27):
请问,背靠背的开关电路,一般各个节点电压的控制是如何的?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B:
ESD的时候不就击穿了吗随便翻一翻ESD的书,打ESD的时候,会任何两个pin之间打,就假设是你说的这两个 ...

ESD有推荐的书嘛,刚接触E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数字后端学到的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