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栅控制class AB 输出级 工作模式分析

楼主(2014-05-27):
AB类输出级运放,采用跨导线性环偏置输出级,输出级接负载线圈,当输出大电流时,输出级的Pmos管M8可以进入线性区吗?
M3和M7两个管子在动态的时候都要工作在饱和区么?

楼主:
假设输出电流很大,M8栅压在反馈调节的作用下下降,M9的电流会全部M3,而M7管子工作在截至区,这样输出级还是能够满足需要的电流。这样是不是说在动态的时候M7和M3没有必要都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
M3 M7在静态时是否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静态时都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而且静态时两管子流过的电流很接近。动态时候是否要求两管都要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
你用这个结构,在低供电电压下你会发现,m3,m7比较难在饱和区的。输出级需要自己设计放置多少quiescent current 来保证它在饱和区,如果你在意增益以及其他和增益有关的指标的话

楼主:
你用这个结构,在低供电电压下你会发现,m3,m7比较难在饱和区的。输出级需要自己设计放置多少quiescent cur ...
引用 网友A:

   这个AB类输出级的静态电流 和 最大动态电流之间有没有一个工程上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关心的信号频率和幅度,load,linearity等等....
另外这个结构不适合low supply。输出级的quiescent current也不好控制,需要好好设计bias leg.

网友(2019-06-15):
求前辈讲解一下这个M3、M7的工作,尤其是动态时,在折叠套筒小信号怎么分析的

网友(2019-11-15):
静态时应该是要饱和的,pull和push的时候电流会不一样吧。。。一些动态的因素还不了解

网友(2021-03-26):
这个结构在输出要求寄生电容小(L取最小值)时,很容易失效,因为M1和M10此时和M4匹配,再跑mc时,M1和M10失配可能很大,此时M1和M10的电流不一致,很容易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