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做过10GHz以上的SerDes里的equalizer吗?

楼主(2014-05-27):
看了一些论文,本人是模拟电路的初学者,有些结构搞不清,能否推荐一些好的参考资料或者文章,不胜感激!

网友:
不太清楚,顶楼主!

网友:
这么复杂的东西让初学者做。。。楼主应该至少有个牛人带着你做才行的吧

网友:
只看论文不行的,先要从实际的电路结构看起

网友:
10G国内做成功的也不多见。

网友(2014-09-16):
为什么要用10G的eq ,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传输线是什么

网友:
这么复杂的东西让初学者做。。看来你还是很厉害的,^_^

线性的和自适应的,暂时的可行性上看,你还是用线性的吧,找这方面的paper多看看即可
原理上应该不太难,就是感觉哪个频率的信号衰减得厉害,就把那个频率信号的幅值加强

没做过,所以,无法说再多

goodluck and enjoy!

网友:
没有做过

网友:
主要的想法是在低频时不提供增益,在高频时有一定的增益来补偿channel的损耗

网友:
channel 用不上10G吧

网友:
USB3  or Intel 雷電PORT  10G
  不知道是如何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些資料

一個  slide show
10g burst mode 在光學

一格 論文是 6G CDR
10G burst mode CDR 200611_lin_1.pdf (322.38 KB , 下载次数: 145 )

955201016 6G half rate CDR.pdf (7.37 MB , 下载次数: 177 )

在發現一篇 10Ghz burst
10G Burst Mode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in Optical Label Switching (OLS) System_Shuang Yin.pdf (5.13 MB , 下载次数: 164 )
design CDR for high speed data comm2008.pdf (1.99 MB , 下载次数: 198 )

网友(2014-10-30):
回复 楼主:

yesitisthe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preciateit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actical guide...........?

网友:
米国的一些公司啦。B,M 都在做啦。总之,关注一下ISSCC就知道了。真的。

网友(2014-11-29):
10Gb/s 以下 CTLE (Continuous time linear equalizer) 就可以了.
10Gb/s 以上 需要加 DFE (Decision Feedback equalizer)

网友:
真厉害,完全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前做过28G的passive EQ.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B:

good,good!~

网友:
先看眼图和loss有多少,再看用哪种EQ

网友(2017-02-21):
zhe ge you dian nan

网友(2019-06-17):
Receiver端的CTLE和DFE,transmitter端的FFE,找有这几个关键词的这些年ISSCC JSCC的paper,大概ISSCC至少一个session里都有讲equalization的

网友(2020-07-16):
这是挺复杂。

网友(2021-12-28):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