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ISF求问

楼主(2014-05-27):
在Alijimiri相位噪声模型中,提出了ISF脉冲敏感函数来衡量振荡器输出受脉冲电流影响而产生的相位变化,对于ISF,Alijimiri的文章中都是通过实际的仿真来推算的,想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公式化的ISF的算法,而不是用仿真来反推?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4-12-29):
楼主,我刚接触VCO,能告诉我如何仿真出ISF的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F没有直接的仿真方法,需要多次仿真,得到不同大小不同频率的电流注入后,对输出信号相位噪声的影响,再返回去倒推出ISF

网友B(2019-04-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F没有直接的仿真方法,需要多次仿真,得到不同大小不同频率的电流注入后,对输出 ...

问您一下,如果用PSS+PXF的方法得到ISF,应该注入哪个频率的电流呢,而且是否需要在从0到2pi不同的延时上注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您一下,如果用PSS+PXF的方法得到ISF,应该注入哪个频率的电流呢,而且是否需要在从0到2pi不同的延时上 ...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1072119_A_Simulation_Technique_of_Impulse_Sensitivity_Function_ISF_Based_on_Periodic_Transfer_Function_PXF

  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谢谢,最近都在看您的paper,有所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您好,我有个疑问,按照您的方法我把ISF仿出来了。您18年JSSC和今年TCSII的文章里,hds*I的波形比较对称。但是一个两个峰是距离比较远的,另一个比较近,从设计的角度分析,您觉得哪一个更理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峰值处注入电流只影响幅度,而在过零点注入只影响相位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偏个题,您论文里的原理图和仿真结果曲线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2020-02-01):
按照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1072119_A_Simulation_Technique_of_Impulse_Sensitivity_Function_ISF_Based_on_Periodic_Transfer_Function_PXF
中仿真的C:\Users\zys\Pictures\Saved Pictures\Image

theta

theta
不是0或pi,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E:
按JoyShockley的ppt里面仿真得到的

不是0或者pi,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照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1072119_A_Simulation_Technique_of_Impulse_Sensitivit ...

class B, class C 等传统结构,都大概是0 或者 pi。如果有transformer可能不是这个值。这个是由于我导出的这个PXF ISF的公式,是有简化。
不等于0,一样可以带入计算相噪,用这个公式做相噪拟合,对于各种结构都是很准确,误差1dB 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ass B, class C 等传统结构,都大概是0 或者 pi。如果有transformer可能不是这个值。这个是由于我导出 ...

直接用PSS仿真得到的结果PPV应该更快吧?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E:
按JoyShockley的ppt里面仿真得到的不是0或者pi,是什么原因呢

您好,请问您现在仿isf仿得怎么样了,可以加个qq563490282讨论一下吗,我仿出来一直差很多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峰值处注入电流只影响幅度,而在过零点注入只影响相位
...

我也有一样的疑问,请问这个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C:
class B, class C 等传统结构,都大概是0 或者 pi。如果有transformer可能不是这个值。这个是由于我导出 ...

谢谢 最近我在试用这个方法

网友F(2023-02-11):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699919-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90-1-1.html

请教一下,tutorial里的isin应该要怎么设置,我设置成周期的Isin跑PSS会出现仿真错误,要求不能加入周期的信号

网友G(2023-04-23):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tutorial里的isin应该要怎么设置,我设置成周期的Isin跑PSS会出现仿真错误,要求不能加入周期 ...

求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跑振荡器的话,pss应该就是不能加其他周期信号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求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跑振荡器的话,pss应该就是不能加其他周期信号的吧 ...

是的,不需要加,按照tutorial仿就行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需要加,按照tutorial仿就行

你好,麻烦指点一下,按照tutorial,为什么我的pxf的结果没有各个谐波的结果呀,isin是完全不用设置么,谢谢哈

网友(点评):
我用ADE Explore没有,用ADE L+Parametric Analysis (完全和Tutorial一致)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