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网表仿真,结果出错,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4-05-27):
最近总是出现网表仿真结果错误啊,跟rtl代码完全两样,但formality却是过的,什么原因呢?
第一次玩dc,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请大神们指教。
vcs 编译选项已经加了+nospecify +notimingcheck了,加不加没什么区别。
另外网表编译的时候,vcs提示网表中模块例化是少了端口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呢?
ps: DC版本为2011
VCS版本为2013 vcs-mx, vcs2009版本也仿过,一样错。

网友:
+nospecify一般我不用,但我会加+delay_mode_distributed,你可以试试。
再不行就硬来,对比RTL和网表的波形,找到不一致的来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仿真倒一致了,但反标从波形图上压根没发现时延....整晕了,肯定没加+nospecify +notimingcheck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加这些参数而引起的。我习惯用ncverilog,反标后还需要增加负延时的支持。

网友:
dc后的仿真不反标sdf的。
因为dc不修hold时序,反标的sdf非但不准,还可能因为hold时序违例跑飞掉。
+delay_mode_distributed就是为了去除一切反标时序。

网友B(2020-12-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当时DC综合不正确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当时DC综合不正确是如何解决的?

DC一直是对,当时是突发奇想,想用综合结果来后仿,虽然现在也没弄出来,但本来这个sdf就不准的,所以这步无所谓。DC综合不正确,看fm结果,找到rtl还是syn.脚本的设置问题。
读入svf,一般情况下fm都是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C一直是对,当时是突发奇想,想用综合结果来后仿,虽然现在也没弄出来,但本来这个sdf就不准的,所以这 ...

您说的”DC一直是对“是指什么?DC综合结果正确?还是DC网表的仿真结果正确?

应该是指综合结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是怎么调整dc综合网表仿真通过的呢?

楼主:
DC结果+ sdf 仿真没有太大意义,我放弃了。当初想仿真的原因是DC里也可以抽取掉sdf, 所以想试试而已

网友C(2021-01-18):
引用 楼主:
DC结果+ sdf 仿真没有太大意义,我放弃了。当初想仿真的原因是DC里也可以抽取掉sdf, 所以想试试而已 ...

请问楼主,我现在DC后的网表没有加sdf,仿真结果有很多x态,fm是通过的,出现这种情况时RTL是否有问题呢?或者时序是否出现问题了呢?

楼主(2021-04-14):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我现在DC后的网表没有加sdf,仿真结果有很多x态,fm是通过的,出现这种情况时RTL是否有问题呢 ...

不用sdf的话, 就要加上nospecify notimingcheck,直接跑逻辑仿真,不涉及时序反标。

网友:
出错是出什么错误呢? 仿真有x态,还是后仿数据跟rtl仿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