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在map阶段报MapLib:979的错,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4-05-28):
ISE14.5,器件是XC5VLX330。
综合的对象是纯RTL的东西。
现在在map阶段报这么个错:

  1. MapLib:979 LUT2 symbol "uCM3CoreETMInf/ETMDVALID1" (output signal=ETMDVALID_OBUF) has input signal "DHTRANS<1>" which will be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about why the input signal will become undriven.

Map报告的Section 5如下:

Section 5 - Removed Logic
------------------------

Optimized Block(s):TYPE  BLOCK
GND   uCM3CoreDec/XST_GND
VCC    uCM3CoreDec/XST_VCC
GND   uCM3CoreExec/XST_GND
VCC    uCM3CoreETMIntf/XST_VCC

从报错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因为DHTRANS<1>这个信号要被trim掉,而它正好是ETMDVALID1的输入,所以ETMDVALID1就要没驱动了,是这个意思吗?
但报告的Section 5里似乎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
RTL应该是没问题的,本身肯定不存在没驱动的信号。用DC综合过,也没有报没驱动的warning。
现在卡在这儿了,求解决思路。

网友(2014-09-03):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哇,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指导一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综合工具。
    本来用的ISE自带的XST综合的。后来换成Synplify综合,到map时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7-07-06):
回复 3# orlye 请问你的意思是用synplify综合,然后再到ISE里面进行map等后续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