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fifo 问题(有时序图) 谢谢

楼主(2014-05-28):
最近在使用fifo 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现象  wrusew 为 1
跳到0  然后 full就拉高了~~

大神们有知道的么?

楼主:
我这个fifo 深度是512的~~

网友:
1.个人认为 fifo ip是可信的
2.用signaltap调试比较费时间
3.建议先仿真一下 fifo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