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半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极点如何理解?

楼主(2014-05-28):
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理解吧,这只是出现在传输函数中表达式的正负号而已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种对基础知识迷糊的,本身就不是问题,再复习一下《信号与系统》就能解决了。

网友:
右半平面极点在时域在e^jwt,要震荡
左边平面极点是e^-jwt,衰减不震荡

网友A:
个人浅见:
可以通过R、L、C组成一些简单的电路来构成零极点。

我们在计算电路中一个节点的极点频率时是这样计算的:先找到这个节点的对地电阻R和对地的寄生电容C,然后-(1/RC)就是极点频率了。
推广开去,一个节点接一个对地电阻R和对地电容C,就可以使得这个节点的对地阻抗为Ro=R/(1+sRC),当频率s=-(1/RC)时,Ro趋近于无穷,这就是一个极点,因为频率是负的,所以是左半平面极点。

左半平面零点:在一个节点,对地串联连接电阻R和电容C,对地阻抗为Ro=R+1/sC,当s=-1/RC时,Ro=0,该节点对地阻抗Ro=0意味着该节点与地短接(小信号),所以,在s=-1/RC是零点,左半平面的零点。

网友A:
右半平面极点:一个节点对地并联一个电感L和一个电容C,节点的对地阻抗Ro=sL/(LC*s^2+1)=sL/(1-w*LC),其中s=jw,s^2=-w^2;所以,在w=(1/LC)^0.5频率处,Ro趋近于无穷,又因为频率大于0,该点即为右半平面极点。(这种接发应该就是LC震荡器了)

右半平面零点:一个节点对地串联一个电感L和一个电容C,Ro=(LC*s^2+1)/sC,在w=(1/LC)^0.5频率处,Ro=0,这就是零点的位置,是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

这些只是一些直观理解,计算的也不是很严谨

网友B:
看书,只能说明你书还没看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只是解决了零极点位于哪个半平面的问题,我对左右半平面的零极点的具体物理意义并不是很理解,其实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正负频率只是代表了相位?因为我觉得正频率跟负频率没什么两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是看透了还来这问啥

网友B:
你学过信号与系统吗,不是讲的清清楚楚吗,陈年问题一遍又一遍,看旧帖子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我肯定要看的
   那你说说你的理解

网友(2015-01-04):
没学好,学得似是而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2楼说的真对,所谓左右极点,对s域等式做Laplace逆变换,在时域中就可以看到响应是随时间变强的还是变弱的,只有幅度不断减弱的才是稳定的系统。

网友:
需要重新认识极点、零点。不能再停留在课本上了,需要应用到实践中来...

网友D(2015-12-04):
回复 网友B:

知道问题答案就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就说不懂。知道答案不想告诉别人就别发话。最烦这种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居高临下说什么书没看透这种屁话。这种人估计也是刚愎自用没啥大本事,会一些奇技淫巧就觉得自己特牛b,实际上什么都不是的loser!

网友(2016-06-22):
我觉得三楼四楼说得很对的

网友(2016-11-14):
相位曲线在单位增益带宽内出现上翘,增益曲线正常。说明什么。

网友E(2018-11-26):
回复 网友A:

右半平面极点的举例有误,漏了个平方,Ro=sL/(LC*s^2+1)=sL/(1-w*LC)不对,
应该是:Ro=sL/(LC*s^2+1)=sL/(1-(w^2)*LC)
而且,判断左右半平面,不是用w的正负去判断,而是用s的正负去判断,你前面还说对了的,到了这边你说错了哦,不要把w弄出来,直接看s的根。
这里就是s^2=-1/(LC), s=±i/sqrt(LC), 极点为共轭的纯虚数极点,处于虚轴上,并不是在右半平面哦。

同样的,右半平面零点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9-03-15):
美丽的菜鸟,学习中

网友F(2019-09-09):
只要是零点都会带来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增加,但是右半平面零点会导致相位减少90度,左半平面零点会导致相位增加90度。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B:
看书,只能说明你书还没看透!

说的像你看懂了似的,笑死我了。典型的老油条,做技术做不出来,天天只能装逼。显得自己很牛逼似的,但是其实啥都没说,说的一堆废话。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零点都会带来20dB每十倍频的增益增加,但是右半平面零点会导致相位减少90度,左半平面零点会导致相位 ...

受教了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知道问题答案就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就说不懂。知道答案不想告诉别人就别发 ...

好喷。

网友:
极点是 拉普拉斯变换,系统函数,的自然延伸。
这个微分方程的特征根,就是传递函数的极点,极点是特征根延伸出来的概念而已。他是一个特征的数值,围绕他建立起来一些性质。
特征根为负,代表电阻上存在压降,压降代表能量会出现损耗,因为电路中原件会产生压降,会消耗能量。

如果电阻是个负阻,那意味着电流经过电阻,电压会上升,会激发出更多的能量,这是特征根为正,极点在右半平面。

如果电阻电容都是负,数学上负负为正,极点又回到左半平面。数学上分析的话,负电阻导致电压加速升高,但是这时电流会反向降低,来抵消电压升高,形成了负反馈,电路依旧稳定。

这就是极点的来历。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B:
你学过信号与系统吗,不是讲的清清楚楚吗,陈年问题一遍又一遍,看旧帖子去 ...

傻逼

网友(2022-07-18):
个人理解:
传递函数对应的时域信号就是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如果传递函数极点在左半平面,那么这个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时域信号)在t无穷大时,值就是趋近于0的。而线性时不变系统的稳定性就是看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是否在t无穷大时是否趋近于0。所以这个正负号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2023-04-16):
引用 网友B:
你学过信号与系统吗,不是讲的清清楚楚吗,陈年问题一遍又一遍,看旧帖子去 ...

会说话你就说,要是放屁把嘴闭上

网友:
左右半边零极点数学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正负符号上,我们知道拉普拉斯变换对应的s,在数学中是微分算子s——d()/dt,那么正负号就决定了这个微分算子描述的函数是增函数还是减函数,对于系统稳定性来说,减函数趋于收敛,而增函数趋于发散,其实在电路中对应的就是负反馈和正反馈。

网友(2023-10-05):
右半平面极点描述的是整体系统,对应到时域中,就是exp(jwt)项,幅度不断变大,自然会不稳定;
如果考虑相位裕度,那是针对闭环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通过相位裕度来判断系统是否能够稳定。如果一个闭环系统存在右半平面极点,那么这个系统必然会震荡起来,即使相位裕度满足要求也会震荡。(即使从数学角度来看,RHP会增加90度相位,使系统更稳定)

2023/10/05

网友:
关于零极点的理解,每个人大概都要经历一番痛苦
先说说直观理解:我们常见的模拟电路中很少直接用电感(RF电路除外),所以一般RC组成的网络都是LHP,比如最简单的RC无源滤波器,就是LHP pole。
但是随着电路的嵌套或者说使用了前馈网络,那么复杂网络中难免出现RHP的zero和pole,以miller补偿为例,典型的不带调零电阻的miller补偿就含有一个RHP zero位置是gm2/Cc;类似的,假如miller cap跨接了一个同向增益级,则由于密勒定理就会出现“负电容”,也就是电感特性,如附件。

网友:
根据拉普拉斯变化,时域的RHP pole对应e^(a*t) 其中a为正数=w0(极点位置),这是时域响应;
有人说存在RHP pole就一定不稳定,这是不对的,因为系统会有很多零极点(是叠加关系),只要整体的时域响应不是无穷大就行。

那么在频域,RHP和LHP有何异同呢? 几何分析法(频率变量只能在jw轴运动)是最直观的,可以看出RHP和LHP的频域幅度响应相同,相位相反(一个变小,一个变大)
ps:所谓的几何分析法,就是复平面向量做差,pole需要再取倒数,zero不需要取倒数了。

运用代数分析法说明;RHP的零极点是可以相互抵消的;LHP的零极点也是。(分子分母消除)

网友G:
我很久以前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ppt,这个比较全面,我时常用它来对照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重新贴一下,别喷我。

网友:
复习一下拉普拉斯变换,左半平面,实部a<0,时域波形e^at是收敛的。右半平面实部a>0,时域波形e^at是发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久以前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ppt,这个比较全面,我时常用它来对照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重新贴一下,别喷 ...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G:
我很久以前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ppt,这个比较全面,我时常用它来对照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重新贴一下,别喷 ...

复频域的分析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24-03-09):
左右区别就是系统稳定性,左边稳定,右边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
可以通过R、L、C组成一些简单的电路来构成零极点。

新西兰

网友(2024-05-11):
好帖 有喷也有干货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A:
右半平面极点:一个节点对地并联一个电感L和一个电容C,节点的对地阻抗Ro=sL/(LC*s^2+1)=sL/(1-w*LC),其中 ...

请问一下,右半平面的极点分析中,分子为SL,是有一个频率为0的零点嘛?同理右半平面的零点分析中,是有一个频率为0 的极点嘛?
这两个频率为0的零(极)点对电路的响应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右半平面极点:一个节点对地并联一个电感L和一个电容C,节点的对地阻抗Ro=sL/(LC*s^2+1)=sL/(1-w*LC),其中 ...

想请问下,从幅频和相频曲线看到电路中出现了一个右半平面的极点。应该在哪个位置去排查呢?环路中没有补偿

网友(2024-09-09):
好帖,理越说越明白!

网友(2025-09-25):
言简意赅

网友(2025-10-28):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