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power analysis中的Pad Location file即.pp文件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2014-05-28):
encounter的power analysis中的Pad Location file即.pp文件是自己写的吗?如果是的话那该怎么写

网友:
用命令抓出来的~

网友:
可以根据power gnd的坐标和metal layer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请问具体要用到什么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etal层是不是就是我们需要的引出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metal layer 就是LDO power连到core power所有的metal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