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为何电压比较器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4-05-28):
为何传感器状态监测输出端P4接AT89C52的P1.7口时,电压比较器无低电平输出,而去掉他们之间的连接时 却可以输出低电平平?????P1口做输入口需要注意哪些??程序或则电路部分????求大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2014-10-23):
OP可能是OC输出,需要加上拉~另外确认下P7口状态是不是配置成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24 應不是open collector 吧,

8051 p1.7 是否本身有輸出 hi ? 有時你用同一PORT 可能前面下 out p1,xx  , 不小心讓 p1.7 輸出電壓.
使 lm324 無法pull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