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输入频率怎么选取?

楼主(2014-05-28):
我想做一个输出是1.5G的,想要大带宽,输入频率怎么选

网友:
如果不考虑商用,越高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針對PLL jitter最佳化 還有PLL要設計到能在操作頻率lock到 但是你PCB不可能灌很高頻 建議是灌sine wav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频率跟jitter有什么关系?怎么折中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带宽怎么取,跟锁定时间存在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做過Fractional-N PLL spread spectrum的sigma delta 數位編碼器 90nm one-cutwork (SATA III spread spectrum clock generator目前是台灣業界performance最好的) 但我還沒做過完整的PLL

网友:
PLL输入频率一般是用晶振来做的,频率越大当然晶振就越昂贵,输入频率大了环路带宽才可以做的比较大,否则用连续时间模型去近似PLL系统就不准确了,环路带宽大了,响应速度就快,锁定时间就小了,并且大的环路带宽可以抑制VCO的高频噪声,从而使整个PLL的相位噪声性能提升,那输出抖动当然就小了。带宽也不能太大,要考虑到功耗和面积。

网友(2014-08-27):
回复 网友D:

   看 PLL bible那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书名是什么??

网友(2015-06-25):
这个好,?过???

网友(2017-02-16):
求大神继续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