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DC-DC converter的問題

楼主(2014-05-28):
請問有人用DC-DC converter來做Regulator嗎?有沒有對這個主題比較好的參考資料?

网友:
太多了,论坛里面你搜搜就一片。。。

楼主:
那就簡單一點,如果是初學者,有沒有建議入門的書或是文件?

网友:
初学的话建议直接看硕士毕业论文

网友:
你要做這個IC 首先要知道如何防止power MOS latch-up,  暫態(元件 Vmax,Imax,dv/dt(max),di/dt(max), 特定電路結點 under-damping手算設計 高頻等效電路手算設計 跟可靠度高度相關)穩態電路手算分析設計,如何手算以及設計選擇PCB上各元件,如何保護個別PCB上device  粗略計手算估測在PCB上各種元件上的熱耗散 PCB穩態溫度 可靠度設計 散熱設計等 電力電子最重要的是系統可靠度 還要做燒機測試, over stress test等 不然使用者買回家用不久就燒掉 下次不會買你公司產品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