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为何电压比较器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4-05-28):
为何传感器状态监测输出端P4接AT89C52的P1.7口时,电压比较器无低电平输出,而去掉他们之间的连接时 却可以输出低电平平?????P1口做输入口需要注意哪些??程序或则电路部分????求大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在p4口加个10k的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看这个,应该解释的比较清楚,应该是没有配这个寄存器吧

网友:
可能是程序设置的问题

网友:
pcb打样在10cm之内只需48元,货到付款50元,免油墨颜色费,创造全球PCB行业内价格最低,品质交期更稳, QQ800055586 电话13510965133

网友(2014-06-30):
就是个驱动管的结残余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