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wk ‘{print $2}’ 怎么加到alias里面去

楼主(2014-05-28):
如题 求助啊比如 alias sp "awk ‘{print $2}’"

敲入sp之后 $2貌似没有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某些东西要加反斜杠吧,比如$ ?

你man awk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参见
http://www.jiacheo.org/blog/198

网友(2016-03-10):
用的明显是Cshell或者Tcshell, 与bash的alias语法不同。解决方法应为alias sp "awk ‘{print “\$2”}’"

网友(2016-04-19):
alias sp="awk ‘{print $2}’"

错误在alias命令的用法:
语法:alias[别名]=[指令名称]
补充说明:用户可利用alias,自定义指令的别名。若仅输入alias,则可列出目前所有的别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