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13 x64 安装完运行hspice错误

楼主(2014-05-28):
原来在服务器上有装一个2008 x86版本这两天又装了一个2013 x64版本,全部装完运行hspice提示 :
/software/synopsys/hsplice//hspice/bin/hspice[135]: /software/synopsys/hsplice/hspice/linux/hspice: not foun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
按理来说应该是运行/software/synopsys/hsplice/hspice/AMD64/hspice才对的

如果在/software/synopsys/hsplice/hspice/AMD64/hspice绝对路径下运行 ./hspice又是正常的

不知道应该修改哪个文件,请大家指教

楼主:
新手啊,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改用hspice64命令吧。
这是强制调用64位的

网友(2014-08-17):
直接输入hspice64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21):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5-08-22):
不错,直接调用hspice64 就好了,但加-hpp 也是有问题,提示license 不对,去掉-hpp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