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层次化寄生参数提前 LVS的H-cell格式

楼主(2014-05-28):
各位大牛,本人在做层次寄生参数提前,该layout从顶层到底层大约有四层关系,也就是说大单元中有小单元,小单元中还会调用到其他的单元,我想编写一个H-cell把各个层次用到的大部分单元都写到H-cell中,看到一种格式是这样的:layout cell name      source cell name问题是这样的,这种格式好像只有最顶层调用到的单元才给写进去了,那么下一层的被调用到的单元呢,比如说我的顶层有A单元,A单元里面有B单元,B单元里有C单元,那么这种格式的H-cell怎么编写的,(是不是多对一,或者一对多的那种写法呢),谢谢大神回复。

前段的设计者要个层次化的寄生参数,说是要评价功耗,急求回答。

楼主:
还是说我直接写最低层的单元的list就可以呢

楼主:
解决了,是写最底层的单元就可以,在将Extract Type改成Gate Level,xcell文件中是单元不能多于Hcell文件中的单元,就可以层次化提前了。

网友:
hcell不是lvs pass的必要条件,flat 做下最保险,

hcell对大规模数字部分是没办法,必须有, 对analog layout不一定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以前做LVS、xrc的时候都是flat的,没有用到过hcell xcell文件,这次前段人员想看看内部部分模块的功耗,要求层次化的提取

网友B(2021-09-0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写最底层的单元就可以,在将Extract Type改成Gate Level,xcell文件中是单元不能多于Hcell文件中 ...

老哥,你这里提到的x-cell怎么写啊,我只知道h-cell,望指点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这里提到的x-cell怎么写啊,我只知道h-cell,望指点

你好,请问可以指点一下怎么写hcell吗?新人小白刚接触,谢谢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这里提到的x-cell怎么写啊,我只知道h-cell,望指点

老哥,h-cell要怎么写哇,求指点

网友(2024-09-25):
hcell和xcell文件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