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找一种能够测量芯片管脚电流电压的开发板

楼主(2014-05-28):
最近项目需要,实时监测某个芯片管脚的电流以及电压,当然,可以用万用表、电源仪器、示波器等仪器,目前有听说FPGA的开发板带有这测量管脚的电压电流功能么?如果有的话,请推荐;另外,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办法测芯片管脚的电流电压值呢?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确实有!简单的系统版带有相应表针即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理想的开发板是,它自带一个测量电流电压的模块,也可以说是自带一个测量程序?不知道带有AD-DC转换的开发板有没有测量电流电压的功能,求大侠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