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要怎么选择

楼主(2014-05-28):
我希望通过运放产生连续可调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范围在+/-10V,精度为11mv,想把电压放大3倍,并且希望运放线性工作比较好,精度较高,应该选哪种运放

网友(2014-07-21):
你是想VO=3Vref,不考虑温度只是直流电不带负载只提供偏置,电路就是简单的负反馈? 那你不就按你的3倍输入输出范围选+-30V的,运放的offset要在你的选好反馈电阻能提供的精确范围内吧。感觉你11mV的精度都接近1/1000了,电阻精度应该不好选吧

网友:
11mv是绝对精度?

网友:
输出范围是正负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