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安装问题

楼主(2014-05-28):
照着论坛里的安装教程,生成license的时候,运行LicGen.exe  ,如图,教程里说选Ethernet,但是我用这种方法生成的license启动的时候出错。我是用的vncserver连接的服务器,服务器是redhat的linux,DC也是装在服务器上,然后我看教程里说要保证LicGen里面的hostid要跟接下来kengen.exe里面的hostid保持一致,还要跟Linux系统的hostid保持一致,我如果选择Ethernet的话,hostid都没法填,请问这hostid这个怎么搞?

网友:
上下两个都选择custom,然后填入linux那台机器的网卡mac地址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具体的选择中,使用custom的选项是万能的。把你需要填写的信息直接输入即可。前面的mac,hostid等是帮助我们快速填写信息用的。为方便起见,你可以使用这些选项。

下面是DC license生成的注意事项:
1. 需要选上use deamon这个选项。
2. 选择MAC地址即可。或者手动ifconfig后,在custom中输入mac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勾选ethernet即可。如有多个网卡,优先选择有线网络,并插入网线。网线不见得需要真的联网,但最好插入一根,便于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