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流大小会对整体那些性能有影响

楼主(2014-05-28):
比如同一种带运放或自偏置的bandgap 基准产生部分的电阻的不同可以改变基准电路工作在不同的电流。
问一下基准部分电流大或是小对bandgap的哪些性能上的影响。

网友:
首先,电流大小不是固定的,每个人可以根据习惯和具体电路自由发挥,电流大小应该使bjt的belta值处在稳态,电流太小不容易匹配,精度较差,电流太大使功耗变大,此外还要考虑到你的最小输入电压和选用的mos管宽长比能否匹配或者支持你的偏置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