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8):
照着论坛里的安装教程,生成license的时候,运行LicGen.exe

,如图,教程里说选Ethernet,但是我用这种方法生成的license启动的时候出错。我是用的vncserver连接的服务器,服务器是redhat的linux,DC也是装在服务器上,然后我看教程里说要保证LicGen里面的hostid要跟接下来kengen.exe里面的hostid保持一致,还要跟Linux系统的hostid保持一致,我如果选择Ethernet的话,hostid都没法填,请问这hostid这个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