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问一下ROM模型里面有没有时钟?

楼主(2014-05-28):
一个ROM需要在时钟的控制下运行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
有一种单口ram,写需要时钟,而读是不需要时钟的,即异步读数据。
照这样想,ROM是可以不需要时钟的。
但是问题来了,一般的ROM输出会用寄存器打一拍的,你难道不打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打一拍吗?

网友:
之前的我设计,都是同步设计,即所有数据流都是归属于某一个时钟域的。
ROM的读至少需要一个读地址,这个读地址你怎么产生呢,难道不是用FF产生?ROM出来的数据不进入某一个时钟域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ROM当成一个纯组合逻辑电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当成是组合逻辑的电路。但是FPGA的设计一般都是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并存的,组合逻辑的前后必然有时序逻辑。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  读写时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建议是都有  做同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