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读取文件的一些代码问题。

楼主(2014-05-28):
module tb();

integer fp_r, fp_w, cnt;
reg [7:0] reg1;

initial begin
fp_r = $fopen("data_in.txt", "r");
fp_w = $fopen("data_out.txt", "w");
    while(!$feof(fp_r)) begin
        cnt = $fscanf(fp_r, "%d", reg1);
        $display("%d", reg1);
        $fwrite(fp_w, "%d\n", reg1);
    end
$fclose(fp_r);
$fclose(fp_w);
end

endmodule

现在是,上面代码运行下来,data_out.txt会多输出一行。
即,如果data_in.txt内容是
10
20
30
那么,data_out.txt结果就是
10
20
30
30

求助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feof函数不是IEEE Verilog标准自带的,没查到其出典,不好作出准确判断。
网上查了些资料,我的理解是:
fscanf如果没读到东西的话,不返回任何东西,reg1就保持不变。
但它会把读取的成功与否反映给feof。
也就是feof一定要紧跟着fscanf使用。如果feof为1,则这次fscanf结果无效,否则有效。要这么写。

feof函数不是IEEE Verilog标准自带的,没查到其出典,不好作出准确判断。
网上查了些资料,我的理解是:
fscanf如果没读到东西的话,不返回任何东西,reg1就保持不变。
但它会把读取的成功与否反映给feof。
也就是feof一定要紧跟着fscanf使用。如果feof为1,则这次fscanf结果无效,否则有效。要这么写。

reg eof;

initial begin
eof=1'b0;
while (!eof)
begin
    cnt=$fscanf(fp_r,"%d",reg1);
    if (!$feof(fp_r))
    begin .... end
    else
        eof=1'b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