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8):
首先是在nios例化 spi模块:

nios
u5(
// global signals:
.clk_0(CPU_CLK),
.reset_n(DLY_RST_1),
.cfg_lcd_spi_MISO(CFG_MISO),   //    input                               .MISO
.cfg_lcd_spi_MOSI(CFG_MOSI),   //    output                             .MOSI
.cfg_lcd_spi_SCLK(CFG_SCLK),   //    output                             .SCLK
.cfg_lcd_spi_SS_n(CFG_SS_N)   //    output                             .SS_n
         );

然后定义pin:

assign GPIO0[5]=CFG_MISO;//SPI CONFIG LCD MISO
assign GPIO0[4]=CFG_MOSI;//SPI CONFIG LCD MOSI
assign GPIO0[3]=CFG_SCLK;//SPI CONFIG LCD SCLK
assign GPIO0[2]=CFG_SS_N;//SPI CONFIG LCD SS_N

连接到芯片的pin脚。输出到PCB。

在nois II里面调用:       alt_avalon_spi_command(CFG_LCD_BASE,0,1, spi_data,0, NULL,0);

但是示波器抓波形,GPIO0[5]的波形竟然是8个cycle的时钟,其他的pin没有波形。。。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额,不好意思,抓错信号啦,咯咯咯

网友:
擦,不要摆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谅见谅,PCB上定义的pin的顺序有些区别,呵呵。

木有摆谱,不丢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