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spice 网表即 IO的netlist怎么知道IO的类型是input?output?

楼主(2014-05-28):
从spice 网表即 IO的netlist怎么知道IO的类型是input?output?
如以下自己写的简单的input网表:

******
.subckt DQ_diff padp padn c vdd vss
cp_comp1 padp vss 5pf
Rp_pu padp vdd 50
Cn_comp2 padn vss 5pf
Rn_pu padn vdd 50

Rdummy c 0  100
.ends

用什么方法能自动判断是input呢?

网友:
Spice网表本身的端口定义并不定义端口的信号驱动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 那么想知道IO 的方向只有IC designer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想从数字逻辑的角度解读模拟网表?

网友(2019-10-02):
如果是数字CMOS逻辑电路的话,通常输入端口是连接在MOS的栅极,而输出端口连接在MOS的漏极,因此可以通过HSPICE网表中端口书写位置来进行判断;
如果是模拟电路,例如带有RC网络的电路结构,基本是无法通过网表来进行判断的,如果你预先知道该电路的功能的话,有可能找到输入输出端口满足的规律,进而通过查找满足一定规律的端口来进行判断。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