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pectre仿真时间拉长后结果变差的问题!

楼主(2014-05-28):
目前在仿一个ADC,输出接了一个理想DAC,是veriloga程序,结果仿真时间在100u以内输出波形很正常,就是一级一级的台阶形,而改到350u后出来的波形就变成了一段段的曲线!
看了ADC的输出没问题,是veriloga程序的问题吗?是不是和仿真步长有关?
期待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
建议贴图,这样太模糊了,不利于别人帮你解答

网友(2015-04-22):
有可能是数模电平转换的问题。
你可以修改Mix-Signal-->Interface Elements-->Library中的Input和Output的模型参数。
a2d_v0和a2d_v1都设成数字电源电平的一半试试,同时转换时间不要过大。